[emWin] CubeMX 5 中怎么没有emWin

楼主(2019-05-23):
在网上看到有可以直接在CubeMX中选择emWin的操作截图,为什么我安装的CubeMX中,Middleware下面没有emWin?

网友A:
使能LTDC,FMC等外设后,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LTDC,FMC等外设后,再看

我使能了FSMC,设置为LCD接口。还是没有,单片机是F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LTDC,FMC等外设后,再看

刚刚试了下,407是没有emwin的,至少要427才有,要用就只能自己移植了

网友:
自己搞很方便,我一般很少用Cube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