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再谈STM32H7的FMC扩展IO,为什么叫扩展IO,要理解总线的本质

楼主(2019-05-24):
FMC扩展IO是对地址0x60001000的32bit数据空间的0和1的操作。

GPIOA的ODR寄存器是对地址  0x40000000 + 0x18020000 +  0x14 空间的操作,但只能操作16个引脚。

使用总线的优势就在这里了,相当于在GPIOA到GPIOK的基础上,又扩展出GPIOL和GPIOM

通过总线可以直接对地址空间进行操作。

然后我们再说为什么叫扩展IO,部分网友Get不到这个点,认为没有扩展出新的IO。32bit的FMC还是控制的32个IO啊。

以H7为例,GPIOA,GPIOB,GPIOC等等都是挂在AHB4总线上的,这个总线上还有很多其它外设,所有这些外设都是以地址映射的方式存在于4GB寻址空间的某个地址上。这样AHB4总线就可以直接访问控制每个外设,而每个地址都可以控制8bit,这样就可以控制4G * 8个bit,每个bit都是一个IO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出这么多IO。这个就是总线控制。

然后再来看FMC扩展IO控制,他是对地址0x60001000的32bit数据空间的0和1的操作,也就是扩展出了32个IO

这么说,理解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A:
我觉得他们不是这里不懂,是没懂FMC可以分时复用。FMC总线在需要驱动外部设备的时候可以驱动外部设备,在需要使用普通IO时候就可以通过“锁存器”和“逻辑门”来驱动IO。如果不用这种外部电路,FMC总线要么只能一直驱动外部设备,要么只能一直当普通IO用,而不能两者分时使用。因此“锁存器”和“逻辑门”电路是FMC总线驱动扩展IO的必须。如果再加上一个“译码器”,可以在片选、2个地址线的配合下,组合成四种地址。根据地址的不同,片选不同设备。每个地址最多可以驱动32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们不是这里不懂,是每懂FMC可以分时复用

理解分时复用更简单些,FMC接口就这么一个,如果要控制外挂的扩展IO,NAND,SDRAM等不同参数设置的外设,肯定要分时复用的。而控制其他外设期间,怎么保证扩展IO的状态不受影响,这就又需要门电路锁存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分时复用更简单些,FMC接口就这么一个,如果要控制外挂的扩展IO,NAND,SDRAM等不同参数设置的外设, ...

谢谢硬汉大佬指教~

网友:
估计是很多哥们不是从51时代过来的.   那个时候 为了一点io和外设要一堆的74弄来弄去.

网友B:
51时代 配合译码器 满满的都是锁存器
板子既大又科技感十足

网友:
8155 8255以及74系类芯片的扩展,玩起来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们不是这里不懂,是没懂FMC可以分时复用。FMC总线在需要驱动外部设备的时候可以驱动外部设备,在需 ...

解释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时代 配合译码器 满满的都是锁存器
板子既大又科技感十足

当年还是洞洞板飞线,居然还乐此不疲……
记得分电平触发和边缘触发,比如573和574,装错了折腾几天搞不定,当时是学生,示波器、逻分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