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PI FLASH读忙问题?

楼主(2019-05-24):
在使用W25Q64这款flash芯片。用的硬汉V5的BSP驱动,现在遇到问题,莫名随机时间会卡死在读忙里面,但是绝大多数时间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卡住之后只有断电才能让flash恢复响应,现在想问两个问题:
1 这个芯片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还是自己的软硬件出现问题?
2 出现读忙死循环时,有什么特别处理手段可以从这样的这样状态出来,或者在硬件上开关flash电源吗?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回复晚了。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一个项目里面是一直用这个驱动存取emWin的全字库用了,暂时没有遇到问题。

你手头有V5板子的话,可以直接在上面测试几万次试试,并测试一段时间。

网友:
这种应该是你驱动有问题。我目前也没遇见过。

网友:
占楼,看一下啊

楼主:
其实一直读到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是做了字库的,只会出现在写入数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