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 STM32 C++变成抛出异常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9-05-24):
在使用C++做STM32开发,现在有个问题:
在出错的地方throw出一个异常,但编译器提示要打开exceptions功能。编译器命令是--exceptions。

巴特,我在编译器配置那里加了--exceptions命令后,因为还有其他 C 文件,在编译到 C 文件的时候,会报错:--exceptions命令不认识。

所以有还有个办法,就是在用到了throw,try,catch的文件上,右键属性,C++配置选项输入--exceptions。这样子编译运行都可以了。
但这个问题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每个文件都要去改一下属性。

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办法通过编译器配置命令 #pragma 来进行开启。如果有是怎么写,如果没有那有没有其他办法。。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C++文件放到一个 Group,然后 Group 的 C++属性加上 --exceptions。但这和在文件属性上修改没有本质区别,主要是以后会忘记这里还要改一下。

网友A:
把cpp文件放一起,改变文件夹属性

网友:
C文件按下面处理也会报错吗: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pp文件放一起,改变文件夹属性

谢谢,目前是采用的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