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关于emwin窗口之间的消息传递方法,键盘如何传输数值到另一个窗口EDIT控件

楼主(2019-05-24):
说来惭愧啊,从上周五开始搞这个了,没人教,只能自己看教程,看论坛的,遇到大大小小各种问题。眼看键盘输入要完成了,卡在了数值传递这。
看到官方例程是通过GUI_SendKeyMsg函数传递的,由于我的键盘是用Framewin创建的,在传递之前也用了WM_DisableWindow使能窗口,可是数值还是没有传递过去。不知道哪里卡住了,麻烦群里的大佬们帮忙看看,文件是我自己写的GUI程序
A界面
      | <-----------GUI_SendKeyMsg()------------>B 界面
      |                                                        |
      |__EDIT显示                                        |__BUTTON按下,B界面EDIT显示,ENTER按下,A界面显示最终数字

网友:
要新建窗口,聚焦输入。显示输入的值,可以新建一个子窗口接纳数值显示。

网友A: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增加用户信息的页面,按OK首先是新建一个小键盘出来(子菜单),同时再新建一个编辑输入框覆盖在原位置(子控件)。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GUI_SendKeyMsg()-只能发给当前聚焦的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增加用户信息的页面,按OK首先是新建一个小键盘出来(子菜单),同时再新建一个编辑输入 ...

采用什么方法把数值传给控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什么方法把数值传给控件呢

输入指令你知道,显示控件你知道。

你把输入的内容保存在全局变量,然后根据输出节奏,更新到显示控件即可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建议使用GUI_Storekeymsg比较好。 焦点在哪里,按键信息WM_Key就传递到哪里。
如果当前控件没有响应按键的功能,按键信息就传递到此控件的父窗口。比如Frame或者window的client窗口

网友B(2019-07-06):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增加用户信息的页面,按OK首先是新建一个小键盘出来(子菜单),同时再新建一个编辑输入 ...

我也是这样做了一个拼音键盘,点击一个edit控件,然后弹出拼音键盘,但是弹出的拼音键盘里的edit控件是默认没有聚焦的,需要点击才会聚焦,用了EDIT_SetFocussable()函数还是没法一开始就聚焦,想问问大佬有啥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做了一个拼音键盘,点击一个edit控件,然后弹出拼音键盘,但是弹出的拼音键盘里的edit控件是默 ...

其实你再把你的需求明确一点,你就知道怎么弄了。多玩玩就清楚消息怎么走,自己怎么按规则管控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增加用户信息的页面,按OK首先是新建一个小键盘出来(子菜单),同时再新建一个编辑输入 ...

我的方法没有走emWin自动管理。物理按键的消息自己检测拿到,根据自己规划的键盘逻辑,对应解析按键来重绘键盘的底色、字符。如果是OK键,就直接重绘编辑框对应的字符内容。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