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Probe] ucosIII使用Probe4.2版本不能显示CPU使用率问题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办不到

楼主(2019-05-24):
今天移植V7的"V7-uCOS-III程序模板(含MDK和IAR)"到我自已的STM32F767IG开发板上跑,使用uC/Probe工具发现不能显示CPU使用率,如下图,请教高手和硬汉,可能是什么原因?uCOS-III版本: V3.07.03,uC/Prble版本4.2.1.544

CPU使用率无法显示

CPU使用率无法显示

网友A:
(1).MDK要勾选option->output -> Debug Infomation选项,选择优化等级0
(2).IAR要选择选择优化等级low,其中如下两个地方比勾选
a. option->C/C++ Compiler->Output选项中勾选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b. option->linker->Output选项中勾选Include 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 in output。
(3).使能uCOS-III宏定义
#define OS_CFG_DBG_EN             1u
#define OS_CFG_STAT_TASK_EN       1u 同时初始化统计任务
#define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1u
(4).为了方便调试,参数OS_CFG_APP_HOOKS_EN,OS_CFG_ARG_CHK_EN都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DK要勾选option->output -> Debug Infomation选项,选择优化等级0
(2).IAR要选择选择优化等级low,其 ...

多谢硬汉回复,我是直接用你的"V7-uCOS-III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例程,MDK版本(5.26.2),替换了HAL库,芯片型号,配置都是你例程默认的,那些宏我对了下都打开了,另外我用K1按键打印任务信息,是有百分比,就是用uCProbe就不能显示百分比,见下面
===============================================================
优先级 使用栈 剩余栈 百分比 利用率   任务名
  Prio   Used  Free   Per    CPU     Taskname
    5    157    355   30%    0.00%   App Task COM
    4     77    435   15%    0.04%   App Task UserIF
    3    157    355   30%    0.00%   App Msp Pro
    2    108    404   21%    1.12%   App Task Start
   61     78     50   60%    0.00%   uC/OS-III Timer Task
   62     86     42   67%    0.14%   uC/OS-III Stat Task
   63     70     58   54%   98.68%   uC/OS-III Idle T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DK要勾选option->output -> Debug Infomation选项,选择优化等级0
(2).IAR要选择选择优化等级low,其 ...

E:\99.png刚才仔细看了下,有百分比,但是是百分之200多,好像是ucProbe计算方法的问题?

CPU使用率百分之200多

CPU使用率百分之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