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基于V7开发板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支持硬件JPEG,已发布(2019-05-26)

楼主(2019-05-25):
说明:
1、MDK请使用5.26及其以上版本,IAR请使用8.30及其以上版本。
2、修正了ST提供的部分驱动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3、原创实现硬件JPEG添加到emWin中,实现简单,全程使用SDRAM,显示800*480分辨率图形需要30ms;
4、裸机800*480的JPEG图形需要20ms左右,加上emWin后多了一层处理机制,现在需要30ms左右。
5、当前开始使用ARGB格式库,之前教程及其例子都是基于ABGR格式的,如果移植的话,注意颜色取值。
6、模板例子都是关闭了Cache,方便大家测试例子,应用中建议开启读Cache,在bsp.C文件里面做了一个条件编译,然后用到Alpha混合的地方手动处理Cache。当前ST提供的Cache无效化操作是没有效果的,设计有误。
7、如果大家在测试中发现了什么问题,我再修正。

注意:
1、当前例子里面做了一个800*480的JPEG图片显示,刷新20次,3秒后显示一个简单的触摸板,可以用来简单测试触摸。电容屏无需校准,电阻需要校准,在MainTask.C文件的MainTask函数里面有个TOUCH_Calibration(),将其取消注释,添加参数2,即2点触摸校准,校准一次即可,
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2、教程方便看V6就可以了,已经非常详细,后面根据AppWizard的发布时间,做第3版emWin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修正1个bug,见1楼。

裸机版本:

RTX4

FreeRTOS:

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需要安装最新版的FreeRTOS软件包

RTX5:
需要安装最新版的RTX5软件包

uCOS-II:

uCOS-III:

楼主:
已经发现的BUG处理:
1、如果有客户用的是GT911的7寸电容屏,使用下面的驱动文件替换原有的即可。

网友:
楼主辛苦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注意休息注意运动。

网友:
好感动 楼主辛苦了

网友:
终于等来了,

网友:
lz注意身体啊!

网友:
硬汉大佬,还是得顺应自然,该吃吃饭,到点睡觉。三个月就能养成习惯了。熬夜不按时吃饭太伤身体了

楼主:
已经发布。

网友:
大佬硬汉,还是得顺应自然,该吃吃饭,到点睡觉。三个月就能养成习惯了。熬夜不按时吃饭太伤身体了

你的身体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啦,

网友:
感谢,终于更新了

网友:
硬汉就是硬汉,顶你

网友:
这几天辛苦了,保重身体,身体要紧,工作可以慢慢来。

楼主:
修改1个bug,已经发到1楼。

网友A:
大佬,你为什么不用rtth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为什么不用rtthread?

主要是还不熟悉

网友B:
老大,问下我使用这个STemWin_CM7_OS_wc16_ot_ARGB.a库,发现屏会时不时的抖一下,抖动时显示也会乱,抖动过后显示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问下我使用这个STemWin_CM7_OS_wc16_ot_ARGB.a库,发现屏会时不时的抖一下,抖动时显示也会乱,抖 ...

如果是类似这种的,是正常的

调试状态或者刚下载LCD的程序到F429里面,屏幕会抖动,这个是正常现象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892&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类似这种的,是正常的

调试状态或者刚下载LCD的程序到F429里面,屏幕会抖动,这个是正常现象

谢谢老大的回复,那个我知道。我这个不是那种情况。我这个是不正常的抖动。时不时一直抖动。我改用之前版本的库可以。用5.44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的回复,那个我知道。我这个不是那种情况。我这个是不正常的抖动。时不时一直抖动。我改用之前版 ...

我这里倒是没问题,非优化版,你那里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倒是没问题,非优化版,你那里是不是没问题。

刚试了下,非优化版的也不行。我把lcd时钟降低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下,非优化版的也不行。我把lcd时钟降低也不行。

可以尝试降低LTDC和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降低LTDC和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

我的sdram和lcd都有做过测试,用stEenwin旧版本的一直都正常。难道就因为我用的是16bit sdram?和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我是想把老大搞的硬件jpeg搞过来,查了下手册,GUI_JPEG_SetpfDrawEx 这个函数5.44版本以后才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sdram和lcd都有做过测试,用stEenwin旧版本的一直都正常。难道就因为我用的是16bit sdram?和这个应 ...

你使用的时什么 系统,是 ucos 还是 freertos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系统没有 ?

如果是带有系统的话,估计 跟优先级有关,你再调整调整看看
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上传一个视频看看效果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时什么 系统,是 ucos 还是 freertos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系统没有 ?

如果是带有系统的话,估计 ...

已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降低LTDC和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

老大,帮我看看(楼上传了个视频文件),找半天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帮我看看(楼上传了个视频文件),找半天没找到问题所在。

你使用了  os 系统没有 ?

如果有使用 os,具体是哪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帮我看看(楼上传了个视频文件),找半天没找到问题所在。

好的,这就下载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帮我看看(楼上传了个视频文件),找半天没找到问题所在。

你这个抖动的确有点奇怪,也是第一次见到,你可以用MDK里面带的5.46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抖动的确有点奇怪,也是第一次见到,你可以用MDK里面带的5.46试试

谢谢老大,昨晚折腾一晚,发现可能和Cache有关吧,测试发现以下两种方法均可正常:
1、关闭dcache或icache。
2、主ram使用AXISRAM。
不过很奇怪,用stemwin5.40ARGB和ABGR版本都没有这个问题(带ot的不行,有此类问题),mdk自带的emwin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了  os 系统没有 ?

如果有使用 os,具体是哪个 ??

用的ucos3,觉得应该和系统关系不大,先不打算折腾了。改用老版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ucos3,觉得应该和系统关系不大,先不打算折腾了。改用老版本了

这个问题貌似 使用 ucos 系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如果使用 rt-thread 系统就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昨晚折腾一晚,发现可能和Cache有关吧,测试发现以下两种方法均可正常:
1、关闭dcache或icac ...

后面可以换个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貌似 使用 ucos 系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如果使用 rt-thread 系统就比较好

这种问题与系统无关系,你看我楼主位,各种RTOS都整了,都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与系统无关系,你看我楼主位,各种RTOS都整了,都好用。

我也移植了一下,ucos + lcd 显示,目前还没有加入 emwin,貌似显示也会出现跟 24 楼一样的现象啊,

但是使用 FreeRTOS + lcd 显示或者是 rt-thread + lcd 显示都没有出现 那个现象,有点想不通啊,

emwin 目前都还没有加入到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可以换个屏试试。

谢谢,老大,那个我觉得可能和我使用dtcm作为主ram有关。我记得之前用F4的时候,把文件系统的一些变量分配到CCM中,就会出问题。tcm和ccm只能供内核访问,可能问题就出在这。等以后有时间在找问题所在(已经在此问题上浪费了一个晚上),我现在改用mdk自带5.46a,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那个我觉得可能和我使用dtcm作为主ram有关。我记得之前用F4的时候,把文件系统的一些变量分 ...

文件系统的话,可以参考我的那个例子,也是用的DTCM做主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系统的话,可以参考我的那个例子,也是用的DTCM做主RAM

网友D(2019-10-17):
硬汉大哥,移植了您的这个 FreeRTOS emWin(含MDK和IAR).rar 里的文件
发现如果调用GUI_DispString()之前没有调用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那么再次调用其它GUI绘制函数或者GUI_DispString就会进入硬件错误中断。你们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吗?我的其它外设和SDRAM都是测试过正常的。LTDC等也是正常的。求指点一下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大哥,移植了您的这个 FreeRTOS emWin(含MDK和IAR).rar 里的文件
发现如果调用GUI_DispString()之前 ...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

那就尴尬了,完全手足无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尴尬了,完全手足无措啊。

先将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内部sram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将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内部sram试试

谢谢硬汉哥。找到问题了,我居然把LCD的内存和emWin的内存混在一起了。居然还能显示还能用。只是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E(2020-03-01):
freertos emwin,是我没有理清程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reertos emwin,是我没有理清程序结构

好的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的时候再脱机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2020-04-26):
哇  自己摸索了两三天移植emwin到hal版的 快要放弃了 看到了这个 感谢楼主 我去试试看

网友F(2020-09-29):
TextJPEG.C是转换的位图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TextJPEG.C是转换的位图文件吗?

程序里面没有这个文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没有这个文件吧。

是有的啊,绘制图片那里也用到了这个图片数据

for(i = 0; i < 1; i++)
                {
                        t0 = GUI_GetTime();
                        GUI_JPEG_Draw((const void *)_ac1, sizeof(_ac1), 0, 0);
                        t1 = GUI_GetTime() - t0;
                        count += t1;
                }

网友G(2021-01-26):
请问下,emwin怎么把触摸加进去,按照你的工程,没看到GUI_X_Touch_Analog.c这个文件,怎么把触摸功能绑定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emwin怎么把触摸加进去,按照你的工程,没看到GUI_X_Touch_Analog.c这个文件,怎么把触摸功能绑定进去?

现在改成直接用GUI_PID_StoreState了,没有再用早期方案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改成直接用GUI_PID_StoreState了,没有再用早期方案了。

用的emwin5.44版本,我在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和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函数中实时打印当前触摸位置值没问题,但是界面没任何反应,用之前的5.12和5.20版本均没问题,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emwin5.44版本,我在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和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函数中实时 ...

直接测试下MDK安装目录里面的6.1x试试。

网友H(2021-03-04):
硬汉哥,我的使用stm32h750+emwin+freertos,emwin移植的是不带os的,问题是在一个任务中调用gui_exec()函数时,会影响另外一个任务的进行;  之后我将gui_x.c参照你的上边例程换成了gui_x_freertos.c 也在gui_config里启用了os,但是效果还是一样的。主要是想一个任务获取按键值,另外一个任务根据按键值切换gui界面。但是一调用gui_exec()就出错,好几天了,硬汉哥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哥,我的使用stm32h750+emwin+freertos,emwin移植的是不带os的,问题是在一个任务中调用gui_exec()函 ...

不使用按键,单纯的调用GUI_Exec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