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记录诡异的uCOS版emWin工程带硬件JPEG问题

楼主(2019-05-25):
测试uCOS版本:
const  U8 **ppData;
_Context.NumBytesInBuffer  = _Context.pfGetData(_Context.pVoid, (const U8 **)ppData, LoadPicSize, 0);

返回的*ppData竟然是个0,非常诡异,而裸机版本和RTX版本无此问题。

后来改为
U8 *ppData;
_Context.NumBytesInBuffer  = _Context.pfGetData(_Context.pVoid, (const U8 **)&ppData, LoadPicSize, 0);

返回ppData使用可以了。

网友A:
const类型的数据不是只能读而不能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类型的数据不是只能读而不能修改吗?

**ppData不能改,  *ppData, ppData能

网友B:
这个的确是楼主你用错了,ppData本身就是个指针变量,传递给函数之后就是传值而已。而&ppData才是ppData的地址。
举例来说,ppData本身是个变量,假设它被分配在内存地址0x20080000。如果你把ppData传递给某函数,函数内得到的是0;如果你把&ppData传递给某函数,函数内得到0x20080000。你说哪个才是传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确是楼主你用错了,ppData本身就是个指针变量,传递给函数之后就是传值而已。而&ppData才是ppData的 ...

我这里是这么用的,所以才出现了这种诡异问题
const uint8_t **ppData;

void GetData(const uint8_t **p)
{
        *p = (const uint8_t *)0x08000000;
}

然后调用:
GetData(ppData);

printf("----%x\r\n", *ppData);

无问题。

有可能是emWin封装的函数pfGetData处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这么用的,所以才出现了这种诡异问题
const uint8_t **ppData;

大哥,如果你的上面的代码这么用,不奔溃就阿弥陀佛了。我说你不相信,叫个大学老师来讨论一下你就知道了。
首先分析
const uint8_t **ppData;
定义了ppData变量没有初始化,这时ppData其实是0,因为被C启动代码初始化的。然后直接就调用GetData(ppData);你会发现GetData函数内看到的p是0;*p = (const uint8_t *)0x08000000;就是把0x08000000这个值写入内存地址0所在的变量。
而printf("----%x\r\n", *ppData);就是从0的内存地址读取32位数据。

网友:
emwin对绘制图像的getdata回调有特殊要求,在用于jpeg,gif,bmp时,需要自己给定缓冲区,然后把缓冲区地址赋值给ppData指向的变量;而用于png时则无需这么做,因为emwin已经给定了内存。

网友:
《c专家编程》 里有专门讲这个

网友:
楼主相信我,好好思考一下。你不要因为我积分少就怀疑我的技术水平。
其实别人提出这个疑惑,我是不愿回答的。楼主每天辛勤工作,废寝忘食,经常是凌晨发帖很刻苦。
可是作息不规律的人,大脑肯定会犯糊涂。我是好意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如果你的上面的代码这么用,不奔溃就阿弥陀佛了。我说你不相信,叫个大学老师来讨论一下你就知道了 ...

的确是这样的,程序里面const uint8_t **ppData;是做的局部变量,ppData是个随机值,恰好裸机版本和RTX版都对了,就是原始图片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的,程序里面const uint8_t **ppData;是做的局部变量,ppData是个随机值,恰好裸机版本 ...

还有下一层楼的关于emwin图像绘制函数中getdata回调函数的用法你也注意一下啊,png和另外几种图像的用法不一样,这个有文档说明的,再看看官方示例代码都是符合文档说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下一层楼的关于emwin图像绘制函数中getdata回调函数的用法你也注意一下啊,png和另外几种图像的用法 ...

谢谢,这个倒是没问题,这些都是emWin在调用。

硬件JPEG这里是重新做一个JPEG的绘制函数,然后调用的回调,调用时出现了这个诡异问题。

网友:
又学习了一些指针

网友:
看了2个多月指针了,这一上来就懵逼了。《C专家编程》哪一章讲这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