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SWIPE_LIST问题

楼主(2019-05-26):
EMWIN 5.42 模拟器
只要有 SWIPE_LIST 部件的窗口,连续关闭打开此窗口20次左右, 如果含有2个SWIPE_LIST 窗口则连续关闭,打开此窗口10次左右
依次类推. 只要项目中累计打开关闭含有 swipe_list 窗口 20次左右,就出现错误
项目中 GUI_OS (0).
就出现图片中错误.是不是模拟器有问题啊?

网友A:
每次删除时,将此控件单独删除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删除时,将此控件单独删除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试过了,也是一样.出现时,我计算了一下,打开固定含有SWIPE_LIST次数后,就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在板子上面实际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在板子上面实际测试下。

板子还没测试,我现在想有可能的话我这个模拟器直接当虚拟机使用,在模拟器设置好参数,直接复制到机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主要是机器输入功能没有在电脑上方便.

网友C:
可能是打开这个控件的时候响应了多次,创建了多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还没测试,我现在想有可能的话我这个模拟器直接当虚拟机使用,在模拟器设置好参数,直接复制到机器就可 ...

有些时候模拟器有问题,但显示板测试不一定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打开这个控件的时候响应了多次,创建了多次。

什么代码都没有,就建一个SWIPE_LIST控件,打开,关闭这个窗口20次,就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
这个控件我还没有测试过,可以给他们官方反馈下,看看是不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时候模拟器有问题,但显示板测试不一定会有问题。

我觉得是STemWin540_WIN32.lib文件有问题,我在关闭窗口时,加入GUI_UnLock() ,需关闭打开窗口比原先次数要多,才会出现错误.
当GUI_OS (0) 时 不应該出现 GUI_Lock() ,而是宏 GUI_LOCK() , 而GUI_LOCK() 在 GUI_OS (0) 时是空的 #define GUI_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