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多个编辑框和小键盘问题

楼主(2019-05-27):
我在emwin的ATM例程做一些修改,在输入密码框里原先是一个编辑框, 我改成两个编辑框,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编辑框显示输入的数字,怎么办。选择编辑框聚焦 也不效果

网友A:
显示光标,聚焦的那个,光标可以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光标,聚焦的那个,光标可以闪烁

我用模拟器调试的 ,现在运行出错能帮我看一下哪里出错了吗 ?怎么改 谢谢

新建文本文档 (3).tx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模拟器调试的 ,现在运行出错能帮我看一下哪里出错了吗 ?怎么改 谢谢

楼主: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EDIT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trainflag = 1;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EDIT1: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trainflag = 2;
                                break;
                        }
                        break;

                }
                break;

        case MSG_PIN_CHANGED:
                /* 输入密码实时更新 */
                switch (_PIN_Digits)
                {
                        if (trainflag == 1)
                        {
                                traintext = GUI_ID_EDIT0;
                        }
                        else if (trainflag == 2)
                        {
                                traintext = GUI_ID_EDIT1;
                        }
                case 1: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hWin, traintext), _PIN_Value, 0, 9, 0, 0);
                        break;
                case 2: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hWin, traintext), _PIN_Value, 0, 99, 0, 0);
                        break;
                case 3: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hWin, traintext), _PIN_Value, 0, 999, 0, 0);
                        break;
                case 4: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hWin, traintext), _PIN_Value, 0, 9999, 0, 0);
                        break;
                default: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 traintext), "");
                        break;
                }
                break;

我的意思是我要聚焦在EDIT0,那么变量1,就编辑框1显示内容,聚焦在EDIT1,那么变量2,就编辑框2显示内容 我现在这个错就是既没有聚焦在EDIT0上,也没有聚焦在EDIT1上,所以句柄参数错了,我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没有聚焦呢,我点击编辑框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要聚焦在EDIT0,那么变量1,就编辑框1显示内容,聚焦在EDIT1,那么变量2,就编辑框2显示内 ...

参考这个例子,光标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Num pad demo---emWin的数字键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4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例子,光标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Num pad demo---emWin的数字键盘

多谢硬汉,问题解决了把小键盘的按键失能聚焦,把编辑框使能聚焦就可以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对话框只支持一种控件聚焦吗?比如我有按钮和下拉列表可以同时聚焦吗?还是只能有一种控件聚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问题解决了把小键盘的按键失能聚焦,把编辑框使能聚焦就可以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对话框 ...

对,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控件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