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的多缓冲和内存设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27):
项目里用的emWin,使用了三缓冲,我看了下手册,感觉多缓冲和内存设备的描述都是类似的,但是实际上,我显示页面的时候,如果使用了内存设备,会导致程序运行的很慢,不用的话反而很流畅,但是当页面显示的内容较多时,感觉多缓冲不起作用,内容一致闪烁,只有使用内存设备才正常。
想问下,多缓冲和内存设备到底有啥区别,实际中使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
三缓冲主要是避免撕裂感

网友A:
实测多缓冲性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多缓冲性能好些。

但是我显示内容较多时,或者使用了抗锯齿字体和抗锯齿绘制时,多缓冲不管用啊,明显有闪烁,但是内存设备就没问题,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显示内容较多时,或者使用了抗锯齿字体和抗锯齿绘制时,多缓冲不管用啊,明显有闪烁,但是内存设备 ...

我之前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我放弃抗锯齿和透明就好了

网友(点评):
实在不想放弃,不上抗锯齿太难看了。但是抗锯齿严重影响速度...不知道是哪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显示内容较多时,或者使用了抗锯齿字体和抗锯齿绘制时,多缓冲不管用啊,明显有闪烁,但是内存设备 ...

我这里倒是没问题,抗锯齿矢量字体

网友(点评):
好吧,我再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多缓冲性能好些。

多谢~
我后来又试了下,多缓冲的性能确实比内存设备好,而且是好很多啊,以后可以抛弃内存设备了,之前没配置好,多缓冲一直没生效...

网友B(2019-10-30):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后来又试了下,多缓冲的性能确实比内存设备好,而且是好很多啊,以后可以抛弃内存设备了,之前 ...

请问一下配置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一打开多缓冲,界面就会卡死在第一个界面,触屏也失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配置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一打开多缓冲,界面就会卡死在第一个界面,触屏也失效

多缓冲需要底层驱动也支持才能正常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缓冲需要底层驱动也支持才能正常开启。

请问需要哪些底层驱动支持?我的STemwin不是移植的,而是Cueb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需要哪些底层驱动支持?我的STemwin不是移植的,而是Cueb生成的

很好移植。

【安富莱】全新65章2076页史诗级emWin教程发布,5年的实战经验全奉献,本次教程突出实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2024-04-30):
多缓冲是用来切换页面,内存设备用来局部刷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