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标准库还是hal库的疑问

楼主(2019-05-27):
目前开始使用hal,但是觉得比较臃肿,有时候又会有奇奇怪怪的问题,LL库又觉得没有必要去碰还不如便准库。
不知道各位怎么选择?目前主要用M0和M4的芯片。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不出新的型号,标准库就行

网友:
有机会可以试试,毕竟hal库是一种趋势。

网友:
作为我们开发板来说,是没办法,后面做新的板子只能整HAL了,像我们V4,V5,V6而言,标准库的已经够用。

网友:
硬汉说的是实话,

网友:
因为想降低功耗,就用上了L4系列,只有hal库。还好有cubemx工具,搭配硬汉的hal库教程来做,感觉还可以

网友:
HAL库吧,这是大势所趋。
跟着硬汉一步一脚印

网友A:
除了配置外设外不用库, 尽量用LL, 因为它效率高, 更接近寄存器, 但有部分外设只有HAL库, 所以两个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配置外设外不用库, 尽量用LL, 因为它效率高, 更接近寄存器, 但有部分外设只有HAL库, 所以两个都用 ...

LL其实做的最low,可用性很差。

楼主(2019-07-10):
引用 网友B:
LL其实做的最low,可用性很差。

我现在工作都是标准库  实在做不了就寄存器操作
个人项目无所谓 要求快速我就上ha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工作都是标准库  实在做不了就寄存器操作
个人项目无所谓 要求快速我就上hal

不要为自己的停滞不前找借口,难逃真香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