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驱动ILI9488四线SPI的屏的问题

楼主(2019-05-27):
驱动完了后,只能点亮背光,画点画线函数都不管用,找了一天问题了,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小弟不胜感激。附上程序和硬件连接图,MCU为F429。

硬件连接图:

网友A:
你这个原理图不是1线SPI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原理图不是1线SPI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原理图不是1线SPI么

这个上面说的是4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上面说的是4线

这是4线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
你这个IM0,IM1,IM2引脚没有引出来,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它使用SPI接口,估计只能用RGB接口。

网友:
1.先确认SPI能否读写数据

网友:
2.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接口,SPI都是用来配置寄存器的,刷屏还是用的RG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上面说的是4线

你这个不是SPI啊?

网友B(2021-02-03):
你好,ILI9488最后您开发完了吗?我在开发过程中写入数据是正常的。但是在读取gram数据时怎么都不对。而且读芯片ID也都不对。哪位大神能指点下啊。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B:
你好,ILI9488最后您开发完了吗?我在开发过程中写入数据是正常的。但是在读取gram数据时怎么都不对。而且 ...

请问下,你的ili9488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