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KEIL-AC6编译C++的问题

楼主(2019-05-28):
下在用这个开发板弄g2core这个开源项目的移植。
但这个g2core是用C++写的,也不知道是用的哪个版本的C++,好像是c++11吧
把文件放到KEIL工程下,编译了一下,一大堆错误,只能一个个找。
第一个就是
#include <cinttypes>

#include <algorithm> // for std::conditional

产生了一个:cinttypes和algorithm无法找到的问题。
百度了一下,改成
#include <inttypes.h>

后解决了cinttypes的错误
但是algorithm不知道要怎么弄了

有没有弄过的?

网友A:
这个里面有的才行,没有的得想别的办法了。

C:\Keil_v527\ARM\ARMCLANG\inclu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的才行,没有的得想别的办法了。

C:\Keil_v527\ARM\ARMCLANG\include

这个目录下全是有.h后缀的呀
倒是ARMCC\include里面有一些没有后缀的,好像是C++的一些
是不是要用GCC这种编译才包含的C++头文件比较多啊
可我看G2CORE的介绍,硬件也是用的ATMEL的CM3呀,
不知道里面的工程是用的什么IDE
在project目录下有 project.pbxproj 或是 project.xcworkspace这个目录

好像是用的 atmel studio  7这个ID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录下全是有.h后缀的呀
倒是ARMCC\include里面有一些没有后缀的,好像是C++的一些
是不是要用GCC ...

这个后缀支持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