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将H7的硬件JPEG用于emWin,注意这四个配置选项的作用,根据需要自行配置即可

楼主(2019-05-28):
例子已经发布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43

大家使用时,根据需要设置即可:

网友A:
图片解码后的缓存大小,如果是使用 rgb565 格式的话,
如果屏幕分辨率为 1024*600 的话, 图片解码后的大小应该 也可以 设置为 1024*600*2 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解码后的缓存大小,如果是使用 rgb565 格式的话,
如果屏幕分辨率为 1024*600 的话, 图片解码后的大小 ...

可以的,主要看硬件JPEG解码出的数据大小。最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