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关于Fatfs用于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9-05-29):
单片机采用STM32F405,Fatfs采用的是最新的R0.13C,SDIO 4线+DMA通信。单片机外接AD,每64us产生一次外部中断,通知单片机采集,单片机采集12个字节之后存入SD卡,总的采集速率为187.5KB/s。用f_write写数据总是出错FR_DISK_ERR,怀疑f_write的时候总是被外部中断打断,请问f_write的时候是不是不能被打断?

网友A:
不影响,注意这个帖子里面的问题:

带FatFS的SD卡写数据出错情况测试记录,及其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188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注意这个帖子里面的问题:

带FatFS的SD卡写数据出错情况测试记录,及其解决办法

谢谢Eric,我再研究下!

网友B:
_FS_REENTRANT 这个配1了吗
#define        _SYNC_t         osSemaphore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_FS_REENTRANT 这个配1了吗
#define        _SYNC_t         osSemaphoreId

采用的默认配置,配置是这样的,没有用操作系统
#define FF_FS_REENTRANT        0
#define FF_FS_TIMEOUT        1000
#define FF_SYNC_t                HAN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