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帮忙理解一下BGA封装的尺寸标注,内附图片和芯片手册

楼主(2019-05-29):
右下角部分,管脚的直径是b/h/j哪个标注?另外C/A/B是什么意思?
附手册: CS-127997-DS-3 CSR8670 BGA

网友A:
注意看,右下角,PAD的尺寸为nxb,表示n个直径为b的PAD。别的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右下角,PAD的尺寸为nxb,表示n个直径为b的PAD。别的看不懂了

有段时间没有见兄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右下角,PAD的尺寸为nxb,表示n个直径为b的PAD。别的看不懂了

那个X是乘法号?这标注也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X是乘法号?这标注也太。。。

太啥了? 我看好多结构都这么标注呀,要不每个焊盘都打个直径的符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啥了? 我看好多结构都这么标注呀,要不每个焊盘都打个直径的符号么

离的太远了。我就没把nX和Φb放在一起理解。结果把X理解成英语字母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