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jansson中文封装成字符串的不成功问题

楼主(2019-05-29):
使用keil下jansson包封装数据,把中文封装成字符串的时候不成功,把中文用U2C转码后,封装成功了,但是输出出来是乱码,

json_t* array1=json_pack("",“中文”)                                       //封装不成功
json_t* array1=json_pack("","\xE4\xB8\xAD\xE6\x96\x87")    //输出乱码

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另外问一下,jansson库和cjson库对比的话,是不是cjson比较常用一些?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使用json_t* array1=json_pack("[s]","\xE4\xB8\xAD\xE6\x96\x87")    是没问题的,只是由于我用的测试工具和keil自身显示字符的问题,我误以为自己发的是乱码,我直接发给软件的同事,解析出来是正确的汉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使用json_t* array1=json_pack("","\xE4\xB8\xAD\xE6\x96\x87")    是没问题的,只是由于我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帮你修改了下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帮你修改了下题目。

不晚,我的第二个问题还没有人答复呢,jansson库和cjson库对比,哪个更常用,资料更多,功能更强,更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晚,我的第二个问题还没有人答复呢,jansson库和cjson库对比,哪个更常用,资料更多,功能更强,更稳定

我3年前用过CJSON搞天气预报,比较简单,后面就没有再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年前用过CJSON搞天气预报,比较简单,后面就没有再用过了

好吧,既然我已经走上了jansson这条路,就得硬着头皮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