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 串口iap ymodem xshell发送有问题

楼主(2019-05-29):
用xshell发送有问题,卡住半天不动,求问怎么解决啊?
我使用的是片内flash,开启的是VECT_TAB_SRAM这个宏。

网友A:
注意你的Ymodem与电脑端自带超级终端的Ymodem是否不同,像SecureCRT的Ymodem就与电脑端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你的Ymodem与电脑端自带超级终端的Ymodem是否不同,像SecureCRT的Ymodem就与电脑端的不同。

嗯,今天我也在想是不是协议不同导致的

楼主:
继续找问题

网友B:
兄弟   找到问题了吗  我用SecureCRT也是会卡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   找到问题了吗  我用SecureCRT也是会卡住

不支持CRT,CRT的yomdem和电脑自带超级终端是不同的。

网友(2024-02-25):
大佬们:通过Common Monitor检索观察协议,发现Y-Modem协议的结束帧 上位机没有发送 是我SecureCRT设置的问题还是说可能主控板通信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CRT,CRT的yomdem和电脑自带超级终端是不同的。

硬汉哥 麻烦 可以看一下这篇文档,结束标识主控板需要回复字符ACK+‘C’ https://m.icspec.com/pages/detail/detail?id=2189386
最终实现了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