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显示图片问题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办不到

楼主(2019-05-30):
请教下,在emwin中,背景是用的图片,然后在背景图片上显示png格式的电池图标,如下图,但是我想要充电时电池图标滚动显示,应该怎么让电池条滚动显示?我现在能将5条电池条从1--5显示出来,然后要清掉重新显示,不知道用哪个GUI函数可以清除?看了下png的GUI函数,好像不支持清除

补充下,显示电池条用的是下面这种方式

补充下,显示电池条用的是下面这种方式

试过用这种方式,png图片显示不出来

试过用这种方式,png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不要用PNG格式,速度慢,改用位图,刷新的时候直接覆盖之前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PNG格式,速度慢,改用位图,刷新的时候直接覆盖之前的就行。

你的意思,电池条填充块做成bmp位图格式,用位图方式覆盖?那如果5个填充块覆盖完,要怎么清除呢?比如从右边到左边1秒填充一块,填充到最左边后,要清掉,再从右边开始,是做一个背景颜色大小的块去覆盖之前的吗?

楼主:
另外,位图填充,是用下面这个方式吗?有没有更简洁的方式,这样每次都要创建ICONVIEW,第一次用emwin,谢谢硬汉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电池条填充块做成bmp位图格式,用位图方式覆盖?那如果5个填充块覆盖完,要怎么清除呢?比如从 ...

就是BmpCvt转接的位图。

无需清除,像绘制那个,直接覆盖运来的那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BmpCvt转接的位图。

无需清除,像绘制那个,直接覆盖运来的那个就行。

首先再次感谢硬汉的指点,我按照你说的方法,用BmpCvt将png图片转成.c文件,通过调用GUI_DrawBitmap函数显示,发现只能在纯色背景下可以显示,如果创建了对话框后,带图片背景下是显示不出来的,详见下图

在纯色背景下能显示

在纯色背景下能显示

采用清屏背景为蓝色

采用清屏背景为蓝色

采用创建对话框方式

采用创建对话框方式

调用GUI_DrawBitmap函数

调用GUI_DrawBitmap函数

位图显示不出来

位图显示不出来

网友B:
做成gif,每一个电量和空的都是一帧,需要哪帧显示哪帧,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成gif,每一个电量和空的都是一帧,需要哪帧显示哪帧,行不行?

做5张图片,用IMAGE控件换图片,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gif,每一个电量和空的都是一帧,需要哪帧显示哪帧,行不行?

谢谢,我试试,对emwin不熟,项目又急,没时间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5张图片,用IMAGE控件换图片,简单省事

谢谢,你是说做5张带电池框不同电量的图片,一张张换,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是说做5张带电池框不同电量的图片,一张张换,是吗?

我是这样做。一个电池框,PNG转C文件后在WM_PAINT调用,然后画5个圆角矩形填充作为电量,这样就不用图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是说做5张带电池框不同电量的图片,一张张换,是吗?

是的,5张图片带不同的电量,图片放到一个数组BITMAP bitmap[5] = {&ba1, &ba2, &ba3, &ba4, &ba5};用IMAGE控件,要显示哪格电量,就用IMAGE_SetBitmap(hwin, bitmap[0]);,最简单了,代价是花点ROM空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再次感谢硬汉的指点,我按照你说的方法,用BmpCvt将png图片转成.c文件,通过调用GUI_DrawBitmap函数 ...

外框用图片,内部填充矩形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框用图片,内部填充矩形块就可以了,

这个正点。 我现在是画一个很小的矩形作为电池头,电量显示直接用进度条。 上一个版本显示百分数。后来有2%的波动就去掉了百分数的显示。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