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H7+16bit SDRAM滑动效果

楼主(2019-05-30):
都说16bit SDRAM会比32bit的慢一半,可能大家都是都是有这个数据,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16bit SDRAM+h7具体到底效果是什么一个情况?这里传个视频供大家参考,这H7还就是吊,可以看到手指拖到那窗口马上就能跟过来(应该还能再快些,没太怎么优化)。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f7a4f2bba5b5d239147

网友A:
楼主UI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
估计跟 使用的 rgb 位数有关吧,如果使用的是 rgb565 格式,那估计使用 16bit 的sdram 的话,速度应该也还是不错,

如果 生意 argb8888,使用的sdram 是 16bit 的,这时估计速度应该就会有影响吧 ?!

你吧 lcd 显示的数据格式改成 argb8888 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UI用的是什么啊?

emwin

网友B:
你使用 16bit 的sdram ,配的是哪款 os 系统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 16bit 的sdram ,配的是哪款 os 系统没有 ??

ucos

网友:
等你的微信升级版效果了

网友B:
你使用 ucos + emwin 显示,有没有出现 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43&extra=page%3D1 这个里面的 24 楼闪烁的情况 ??

我目前移植的貌似也会出现  这样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 ucos + emwin 显示,有没有出现 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43& ...

你问的这些,我在那个帖子里都有回复到。你再看下。

网友(2020-03-07):
@本五心
楼主,您的屏分辨率是多少? 是RGB565还是RGB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