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的下拉列表容易造成连点的问题

楼主(2019-06-01):
问题描述:界面有一个下拉列表框dropdown和编辑框edit,当下拉列表框展开时,点击屏幕选取item列表项,如果选取的item正好在edit控件之上,那么,下拉列表关闭之后,会造成edit控件的连点。屏幕是触摸屏,每100ms用GUI_PID_StoreState函数存储一次触摸坐标值。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Dropdown向上或者向下展开,不要有重叠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在点取下拉列表的表项时,会点击到其下边的其它控件,造成误操作。遇到这种情况判断,下拉列表底下这个控件是否有焦点就可以了。 if(WM_HasFocus(hIte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