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本月发布基于V7的RL-TCPnet和LwIP工程模板,统一采用RTE环境,简单易创建,含RTX5和FreeRTOS

楼主(2019-06-01):
已经开始更新。下个月发布第1版: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2019-10-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43

统一采用RTE环境创建,统一采用CMSIS-Driver底层驱动,统一采用CMSIS-RTOS V2封装层。

这样以后维护工程,后期升级将非常方便。

由于ST的以太网库早期bug,导致CMSIS-Driver,也同样存在这个bug,所以要稍作修改。

LwIP,我自己不怎么用的,不过也开始为大家提供相关例程,提供给需要的用户。

楼主:
MDK的RTE环境添加RTX5(FreeRTOS) + LwIP的工程,文件传输速度也可以搞到95Mbps左右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822&fromuid=58

体验H7使用RL-TCPnet V7.X实现全程98-99Mbps的极限文件传输速度,CPU利用率47% - 4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65&fromuid=58

网友A:
硬汉, 这个工程模板,大概会在月初还是月中发布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 这个工程模板,大概会在月初还是月中发布呢? 谢谢!

月底

网友:
谢谢硬汉的回复!!!

网友A:
我问下硬汉关于 RL_TCPnet的 UDP sock发送数据长度的问题:

res = udp_send (udp_soc, Rem_IP, PORT_NUM, sendbuf, 1024);

这个是在你的例程中找到的, 使用UDP一次发送1024字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UDP协议一次可以发送的长度是65535字节,
那么我在这里直接填写 65000 可否,这个估计要用到协议栈的组包功能了,不知RL_TCPnet有没有?

res = udp_send (udp_soc, Rem_IP, PORT_NUM, sendbuf, 65000);

谢谢,硬汉!

网友:
就差这个了,发了TCPNET,我需要的例程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下硬汉关于 RL_TCPnet的 UDP sock发送数据长度的问题:

res = udp_send (udp_soc, Rem_IP, PORT_NUM, ...

最大发送大小不能用户去设置,设置获取本次可以发送的最大大小,只有BSD Socket才可以直接设置大小。

网友A:
谢谢硬汉!!!   等V7的模板出来后,我亲自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   等V7的模板出来后,我亲自验证一下。

用法在这个教程里面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法在这个教程里面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extra=page%3D1

请教硬汉,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服务器主动关闭,在主动发送心跳包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获取这个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硬汉,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服务器主动关闭,在主动发送心跳包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获取这个信息 ...

检测的远程断开后,重新去连接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测的远程断开后,重新去连接也行

明白了,请教一下,新版本的network, 调用 netInitialize() 函数,是否能将所有的网络状态复位,即相当于断电之后的状态?
计划,在检测到拨网线以后,直接复位全部网络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请教一下,新版本的network, 调用 netInitialize() 函数,是否能将所有的网络状态复位,即相当于 ...

// Uninitialize the Network Core
  netUninitialize ();

网友:
引用 楼主:
// Uninitialize the Network Core
  netUninitialize ();

请问硬汉,这个就是把所有的相关网络参数全部复位了,对吗? 这个包括堆栈吗? 因为协议栈肯定会创建堆栈之类或缓冲之类的嘛。。请问,包括堆栈各类会清空或重新建创吗?

网友C:
硬汉, 这个工程模板发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 这个工程模板发布了吗

下个月初再发,这几天在忙于RL-USB的模板例程发布,要做好几个。

网友(2019-07-03):
引用 楼主:
下个月初再发,这几天在忙于RL-USB的模板例程发布,要做好几个。

等RL-TCPnet

网友:
关注加一 在线等待

网友C:
MDK5新版的RL_TCPnet是不是必须配合OS使用了?还可以裸机吗?netconfig.h文件里面有:
#if   defined(RTE_CMSIS_RTOS)
  #include "net_rtos.h"
#elif defined(RTE_CMSIS_RTOS2)
  #include "net_rtos2.h"
#else
  #error "::CMSIS:RTOS selection invalid"
#endif

不选RTOS会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5新版的RL_TCPnet是不是必须配合OS使用了?还可以裸机吗?netconfig.h文件里面有:
#if   defined(RTE_ ...

不支持裸机了

网友:
CMSIS-Driver确实有问题,明明PHY支持100M,他运行完后就是选的是10M的,怪的很

网友D:
eric,您好!

      V7的RL-TCPnet和LwIP工程模板是不是还没有发布呢,找遍论坛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ic,您好!

      V7的RL-TCPnet和LwIP工程模板是不是还没有发布呢,找遍论坛都没看到

过段时间,最近没有精力去整理TCPnet,因为它又升级了。。。

网友:
eric,您好!  导致CMSIS-Driver,也同样存在这个bug,  这个bug在哪里 怎么修改一下

网友(2019-08-03):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最近没有精力去整理TCPnet,因为它又升级了。。。

这个月能发布吗?

网友:
也在等啊...

网友E:
这个月底能发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月底能发布吗?

这个月悬,下个月吧

网友(2019-09-04):
日常一催,等待模板

网友:
催更,要不先出CMSIS-RTOS教程也行

网友F(2019-10-07):
看了v5 v6的网络教程 v7还是不会搞  只能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v5 v6的网络教程 v7还是不会搞  只能等啊

很好弄,搞不定的话,等我们发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弄,搞不定的话,等我们发布吧

10月中旬能发?

楼主:
我打算双11之前发布,不出意外的话。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双11之前发布,不出意外的话。

看着节奏要到12月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节奏要到12月了哈哈

已经提上日程,不脱了,早点发布一个版本出来给大家吧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2019-10-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43

网友(2019-12-13):
请问硬汉哥使用什么网络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