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TCPnet中API是否都是线程安全的疑问

楼主(2019-06-01):
今天看手册,发现下面这个描述:
The system alloc or free memory function was interrupted by a task or interrupt and then called again. This would corrupt memory handling. Possible reason is wrong usage of TCPnet functions from different tasks. Only BSD socket functions are thread safe, all other functions are not.

假如多个任务调用 tcp_send  这个函数,是否需要互斥呢?这个函数能够多线程不加互斥访问吗?
一直没搞懂线程安全与可重入有啥区别。

感谢各位清楚的解答下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A:
除了BSD Socket里面的API,其它大部分都不是线程安全的。

进入到新版的7.X后,大部分都是线程安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BSD Socket里面的API,其它大部分都不是线程安全的。

进入到新版的7.X后,大部分都是线程安全的了

老大,如果我多任务调用,是不是加个互斥信号量就可以了。其他没啥需要注意的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如果我多任务调用,是不是加个互斥信号量就可以了。其他没啥需要注意的了吧

可以的,
不过这几个API推荐在一个任务里面就行,那个任务需要操作,给这个任务发消息的方式处理。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