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probe请教

楼主(2019-06-02):
搞了ucprobe4.5.3.0,替换了dll文件,但是运行一分钟后就不行了,请教各位大神,是我配置问题,还是这个软件即便和谐了还是这个状况呢

网友:
D版不好用的话,直接用教育版就行,我就一直在用教育版。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下载的是您这个帖子的版本和dll,但是运行一分钟后就停了。这个版本好像就是教育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93&extra=page%3D1下载的是您这个帖子的版本和d ...

教育版是这样的,运行一会停止,再用需要重新开。

楼主:
好吧,那我用3.0.900那个吧,那个好像没有这个限制,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用3.0.900那个吧,那个好像没有这个限制,谢谢您了

之前坛友发的D版文件,我记得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