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控件和窗口缩放

楼主(2019-06-03):
想实现一个窗口缩放的功能,找到窗口大小变化的函数,但是窗口里面的控件好像没法变化大小,不知道怎么搞,有熟悉的朋友吗?

网友:
也调用那个函数,对控件操作下看看,如果可以话,表示可以,如果不行,就没辙了。

得自己手动改变大小了。

楼主:
控件只看到窗口初始化的时候可以设定一个大小,初始化完成后就没见到哪里可以有函数可以改变大小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件只看到窗口初始化的时候可以设定一个大小,初始化完成后就没见到哪里可以有函数可以改变大小位置

WM_SetWindowP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