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更改edit控件的

楼主(2019-06-03):
大家好,我在窗口上建立3个编辑框,使用实体按键。我想做成的效果是
1、按上下键能够在三个编辑框之间来回切换
2、按下“确认键”就进入某一个编辑框,然后再按上下键更改编辑框的数值大小,按下返回键就从当前编辑框退出,然后执行1中的操作

请问这个该如何实现呢?请各位知道的大佬给个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章节配套的例子就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749&highlight=%CA%B ...

版主,我参照ATM机的例程在一步步实现,思路还是有点问题,下面是我设置界面的代码。
1、按上下键能够在三个编辑框之间来回切换
2、按下“确认键”就进入某一个编辑框,然后再按上下键更改编辑框的数值大小,按下返回键就从当前编辑框退出,然后执行1中的操作。

static void _cbSetView(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CREATE:
                WM_SetFocus(hWin);//设置聚焦
                _CreateEdit(hWin, ID_EDIT(0), 109,  45, 40, 25, "123");
                _CreateEdit(hWin, ID_EDIT(1), 109,  90, 40, 25, "456");
                _CreateEdit(hWin, ID_EDIT(2), 109,150, 40, 25, "789");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break;
                        case GUI_KEY_BACKTAB:
                        WM_SetFocusOnPrevChild(hWin);
                        break;
                        case GUI_KEY_TAB:
                        WM_SetFocusOnNextChild(hWin);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按下实体按键的确定键时,进入当前聚焦的编辑框,然后再按上下键更改数值。
                        这里该怎么做呢?
                        break;

                        //菜单键,直接返回主界面
                        case GUI_KEY_RIGHT:
                        _DeleteFrame();//删除当前窗口
                        _CreateFrame(&_cbMainView);//直接进入检测界面
                        break;
                }
                break;

                //窗口变为无效并应重绘时,发送到窗口
                case WM_PAINT:_PaintFrame();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告知父窗口,其子窗口中发生了某些改变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获取控件ID
                        switch (Id)
                        {
                                case GUI_ID_BUTTON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2:
                                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case WM_TIMER:                                        break;
                default: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参照ATM机的例程在一步步实现,思路还是有点问题,下面是我设置界面的代码。
1、按上下键能够在 ...

下面这个地方
case GUI_KEY_ENTER://按下实体按键的确定键时,进入当前聚焦的编辑框,然后再按上下键更改数值。
                        这里该怎么做呢?

你获取下当前EDIT控件的句柄就行,方便后面上下键修改数值,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地方
case GUI_KEY_ENTER://按下实体按键的确定键时,进入当前聚焦的编辑框,然后再按上下键更 ...

先谢谢版主,我后来在_cbSetView的KEY消息下下面加了这两句
case GUI_KEY_ENTER:// hEdit[0]是我在创建编辑框时得到的句柄
WM_SetFocus(hEdit[0]);
WM_SetCallback(hEdit[0],_cbEdit);//cbEdit是编辑框的回调函数
break;

//编辑框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_cbEdit(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break;

                        case GUI_KEY_UP:
                        a++;
                        break;

                        case GUI_KEY_DOWN:
                        a--;
                        break;

                        case GUI_KEY_LEFT:     //在这里执行退出当前编辑框,此时焦点该如何重新设置呢?因为现在按键始终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响应
                        WM_SetFocus(hWin);       //我本意是想在编辑框的回调函数里按下确认键后,再按上下键就能又在三个编辑框里来回切换,但是这一句并不能实现我想要的结果。                                                break;

                }
                break;
        }
        //EDIT_Callback(pMsg);//自带的回调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