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43能否驱动1280*800分辨率?播放1024*600分辨率的视频25帧?

楼主(2019-06-03):
     请问各位大佬,STM32H743能否正常驱动1280*800分辨率的屏正常工作?会不会卡顿和反应慢?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在网上看到有人用STM32H7XX的播放1024*600分辨率的视频能达到25帧?请问是否真的能行?会不会卡?
看IC的数据书册能驱动的点阵只有XGA(1024X768),但是有的资料又说能驱动1280*800没问题,不知道各位是否能告知.
正常使用不影响的情况下STM32H743驱动分辨率和播放视频的极限是多少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720p无压力,我远程虚拟操作都处理的过来:
H7虚拟720p分辨率远程操作,性能媲美电脑端直接操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82&fromuid=58

1、800*480的JPEG图片是20ms一帧,你换算下你的1024*600多少时间一帧,简单的比例关系算就行
2、这里有个知识点,STM32H7的LTDC最大支持1024*768分辨率,实际支持的分辨率可能比1024*768要高一点,因为最终可以支持的最大分辨率是芯片后期定标的。
3、总的来说,H7做视频播放器并不是强项,简单性的娱乐项目可以溜溜。按照我当前的计算,20ms一帧800*480大小的JPEG图片,40帧以上是可以有的,带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p无压力,我远程虚拟操作都处理的过来:
H7虚拟720p分辨率远程操作,性能媲美电脑端直接操作
http://f ...

非常感谢eric2013的详细说明和指点,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p无压力,我远程虚拟操作都处理的过来:
H7虚拟720p分辨率远程操作,性能媲美电脑端直接操作
http://f ...

还想请教eric2013一个问题,如果从STM32F429IIT6转到STM32H743IIT6需要注意哪些地方的差别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eric2013一个问题,如果从STM32F429IIT6转到STM32H743IIT6需要注意哪些地方的差别呢?谢谢!

学习教程前几章即可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59章(2019-05-1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教程前几章即可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 ...

好的,明白了,谢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