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关于FMC-S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9-06-03):
就是我操作外部16位总线,   假如我只是想写一个字(16位) 也就是2个字节, 但实际总线操作却是连续写8个字节(64位)。 并且是以8个字节地址对齐,也就是在8个字节小段中4个16位的字,任意写其中一个字(16位),总线就会这4个16位的字一起写。 (这个我是通过测试波形和观察实际数据确认的)
可假如是读外部总线 的一个字(16位)  数据就 ,是单独外部16位总线的一次读周期,不同于写过程是4个周期。

Mpu也配置过了,也没用
现在写情况就很不稳定,一次必须要写64位,不然只写16位的话,其他位就会变成莫名其妙的数字
有大神帮助指导一下吗?

网友A:
配置MPU为Strongly-Or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MPU为Strongly-Order

我查了例程也查了手册,没有找到,请问这个在哪里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例程也查了手册,没有找到,请问这个在哪里设置?

这个是在MPU配置部分啊,关于外部器件接口参数

网友C:
可以看这个帖子

言简意赅的介绍M7内核的Cache工作流程,摸爬滚打半年的经验总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06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MPU配置部分啊,关于外部器件接口参数

找到了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这个帖子

言简意赅的介绍M7内核的Cache工作流程,摸爬滚打半年的经验总结

厉害厉害

网友D(2020-03-31):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呢,谢谢

你好,这个问题通过配置mpu解决了吗,为什么我禁用了Dcache和mpu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问题通过配置mpu解决了吗,为什么我禁用了Dcache和mpu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不能禁用,你禁用后会使用默认的配置,要专门配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禁用,你禁用后会使用默认的配置,要专门配置下。

谢谢硬汉哥,今天看了下mpu部分的讲解,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