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有服务端TCP接收非字符串的例程吗。字符串接收不到 数字0

楼主(2019-06-03):
00 接收不到,没搞过LWIP 一点不通。只能改例程

网友A:
上位机软件支持16机制发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软件支持16机制发送即可

板子作服务器,向上位机发送数字0呢。netconn_write这个函数发送遇到数字0(字符串是NULL)会自动停止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作服务器,向上位机发送数字0呢。netconn_write这个函数发送遇到数字0(字符串是NULL)会自动停止发 ...

我用的TCPNET,无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