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F103使用UCOSII怎么在硬件初始化中实现us级延时

楼主(2019-06-04):
请问F103使用UCOSII怎么在硬件初始化中实现us级延时,程序如下: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bsp_DelayUS(520);(使用bsp_time.c中的延时函数)

使用bsp_time.c中的延时函数后,管脚一直高,注释掉就可以拉低,请问怎么解决
void bsp_DelayUS(uint32_t n)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
    uint32_t tnow;
    uint32_t tcnt = 0;
    uint32_t reload;

        reload = SysTick->LOAD;
    ticks = n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tcnt = 0;
    told = SysTick->VAL;
    while (1)
    {
        tnow = SysTick->VAL;
        if (tnow != told)
        {
            if (tnow < told)
            {
                tcnt += told - tnow;
            }

            else
            {
                tcnt += reload - tnow + told;
            }
            told = tnow;

            if (tcnt >= ticks)
            {
                    break;
            }
        }
    }
}

网友A:
这个延迟方案不好,要借助硬件滴答定时器,推荐这个方案,各种OS里面随意使用

适用于所有M3,M4和M7内核芯片

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12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延迟方案不好,要借助硬件滴答定时器,推荐这个方案,各种OS里面随意使用

适用于所有M3,M4和M7内核 ...

请问是在UCOSII中开一个定时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UCOSII中开一个定时器吗

不是,这个是时钟周期计数器,内核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是时钟周期计数器,内核自带的。

请问在UCOS中使用bsp_time.c中的函数会出现问题是吗,比如一些中断,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UCOS中使用bsp_time.c中的函数会出现问题是吗,比如一些中断,延时

可以用,你可以将bsp_timer.C里面有一个Systick_Config函数,注释掉这个函数,然后就是里面一个滴答定时器中断函数也注释掉,之后就是将Systick_ISR函数放在uCOS的滴答定时器钩子函数里面。

这样所有函数就都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你可以将bsp_timer.C里面有一个Systick_Config函数,注释掉这个函数,然后就是里面一个滴答定时 ...

那是注释掉之后就可以使用里面的延时函数吗,还有钩子函数麻烦您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注释掉之后就可以使用里面的延时函数吗,还有钩子函数麻烦您发一下。。。

检索xxxh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