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数据类型的问题 wchar_t不统一

楼主(2019-06-04):
最近在H750上移植STemWin 5.40,编译后发现一个warning, 是wchar_t有的地方定义是16位,有的地方定义32位。从论坛上下载了一个emwin+ucos的模板,发现用的是stemwin_CM7_OS_wc32_ot_argb.a.用这个编译就没有问题。请问这个文件哪里来的啊。我再CUBE里面没有找到。我使用的是IAR8.32。

另外问下这几个库OS_IAR, OS_IAR_OT,OS_IAR_OT_ARGB,OS_IAR_ARGB 这四个库什么区别啊。 我使用的是RGB565格式。

网友:
区别如下:

楼主:
谢谢硬汉,请教下我使用的是RGB565 是不是应该选择wc16?如果选择wc32内存占用会不会增加一倍?我现在用750内部的AXI SRAM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RGB565 是不是应该选择wc16?如果选择wc32内存占用会不会增加一倍?

MDK得用wc16,这个仅仅是库里面部分变量和局部变量用了这个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