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如何实现中文键盘,说一下思路。

楼主(2019-06-05):
1、TouchGFX里面中文的使用要创建一个资源,显示中文的其实就是指向资源编号,如果要显示任意的网络传来的中文如何显示?2、显示中文之后可以添加中文键盘,这里涉及到根据字母显示中文列表

网友A:
帮顶下,还没有开始研究。

网友:
中文键盘目前有一个案例,但是只能一个一个汉字的输入,汉字库也只是常用的字

网友:
楼上 哪里可以找到例程  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2019-12-16):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还没有开始研究。

Eric,中文键盘开始研究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还没有开始研究。

有需要的拿去,

网友:
TouchGFX中可以添加屏幕上不预先显示,而是根据实际输入显示的内容。
创建字体就可以了,将你要任意显示的内容的大小创建出来,然后在wildcard里或wildcard range里输入你可能要显示的内容的unicode范围。
后面就可以用这个范围里的字了。不关语言的事,因为是Unicode编码的,只要你定义了范围,所有unicode包含的字符都能用。

如果范围比较大,那生成的字库也会比较大,需要考虑将字库放到外部存储器。

至于输入法是一次显示一个字,还是可以自动联想到词,这个跟TouchGFX无关,而是你的输入法查找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