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数组里元素个数问题

楼主(2019-06-05):
定义char * a[] = { "ab", "cde", fg","hi", "zk" };用到时 我有可能又增加了 a[5] =“”ji“” 用 sizeof(a) / sizeof(a[0]) =5,相当于增加的 a[5] 没有计算进去

网友A:
这种定义方式,实际上已经为其分配了空间大小,不能再增加。你可以定义成全局变量,看下ma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义方式,实际上已经为其分配了空间大小,不能再增加。你可以定义成全局变量,看下map文件

定义全局变量也不行 那增加了 a[5] =“”ji“” 相当于地址和a[] 的地址分开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义方式,实际上已经为其分配了空间大小,不能再增加。你可以定义成全局变量,看下map文件

现在又一个新问题 定义static* _aLang[][2] 完之后  我更改其中的内容 _aLang[][2]  ={“ab“,“cd”};报错 这是为什么  如果想实现更改怎么做呢  谢谢硬汉

楼主:
_aLang[0][2]  ={“ab“,“cd”};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全局变量也不行 那增加了 a[5] =“”ji“” 相当于地址和a[] 的地址分开了呗

你这个就是定义了5个指针变量,而你的a[5]已经是越界地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又一个新问题 定义static* _aLang[][2] 完之后  我更改其中的内容 _aLang[][2]  ={“ab“,“cd”}; ...

还用这种方式
char * a[] = { "ab", "cde", fg","hi", "zk" };

就行,将你的a[0] -- a[4]通过类似malloc的方式动态分配空间,就可以动态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这种方式
char * a[] = { "ab", "cde", fg","hi", "zk" };

谢谢硬汉回复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