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在界面上画线不正常

楼主(2019-06-05):
WM_SetCallback(HeartWin,_cbCallback_5);
WM_SendMessageNoPara(HeartWin,WM_DRAW_WAVE);

发送消息到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里画线,VLineCount每隔100ms加1, 但是显示的时候发现显示到了背景层 ,没有显示到我设置的窗口,调试能够正常进入回调,请各位老师帮忙指导一下,小白刚接触UCGUI

case WM_DRAW_WAVE:
WM_SelectWindow(pMsg->hWin);
GUI_SetColor(0x0000ff);
GUI_DrawVLine(VLineCount,118,217);                                        break;

网友A:
这个要选择下绘制的窗口,看此章节就明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选择下绘制的窗口,看此章节就明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

老师您看一下 ,我选中了绘制窗口了,但是感觉绘制到了这个窗口的父层,但是绘制的位置是我设定的位置
void _cbCallback_5(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_5(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_5(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DRAW_WAVE:

                                                                WM_SelectWindow(pMsg->hWin);
                                                        //        GUI_SetColor(0x000000);
                                                                //GUI_DrawLine(gui_count-1,118,gui_count-1,217);
                                                                GUI_SetColor(0x0000ff);
                                                                GUI_DrawVLine(VLineCount,118,217);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选择下绘制的窗口,看此章节就明白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

搞定了 原来是我发送消息的时候没有使用WM_GetClientWindow()函数;
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ClientWindow(HeartWin),WM_DRAW_WAVE);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原来是我发送消息的时候没有使用WM_GetClientWindow()函数;
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Cl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