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磕磕绊绊一月多,终于搞定了程序在QSPI中运行,发帖纪念一下

楼主(2019-06-05):
手头有块STM32H750VB的板子,QSPI的BANK1上挂了一片华邦的W25Q128,准备尝试一下程序在QSPI中运行。
工程都是基于CUBEMX.
(1) 按照IAR的说明,编写下载算法,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才搞定。此时只能用写入读出来验证FLASH操作是否正确。 PS:板载的是W25Q128JV,它与W25Q128FV还是有些区别,少了QPI模式,希望引起注意。
(2) 编写boot程序,参考\STM32Cube_FW_H7_V1.4.0\Projects\STM32H750B-DK\Templates\ExtMem_Boot 模板,重点是设置好qspi memory map模式,跳转前关闭cache
(3) 编写应用程序,参考\STM32Cube_FW_H7_V1.4.0\Projects\STM32H750B-DK\Templates\Template_Project模板,设置好下载算法,就可以使用j-link把编译好的程序直接下载到QSPI FLASH中,也可以使用j-link进行debug调试。

问题:在第3步中,必须跳过cubemx生成的HAL_Init()函数和SystemClock_Config()函数,暂时还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能重新初始化一次硬件和时钟,这也意味着必须在boot程序中完成HAL_Init()函数和SystemClock_Config()函数

楼主:
不知怎么重复发帖了,请硬汉帮忙把上一个帖子删了吧,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怎么重复发帖了,请硬汉帮忙把上一个帖子删了吧,谢谢!

另外感谢eric2013和各位的耐心细致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怎么重复发帖了,请硬汉帮忙把上一个帖子删了吧,谢谢!

非常感谢分享,已经帮你处理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使用H750也在搞这一块,没什么思路。请问如何编写下载算法及其boot程序。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使用H750也在搞这一块,没什么思路。请问如何编写下载算法及其boot程序。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参考文档 FlashLoaderGuide.ENU.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文档 FlashLoaderGuide.ENU.pdf

谢谢,找到了。下载算法的工程在IAR安装目录中就有,不过需要根据自己的硬件去修改。

网友:
你好,能否提供下下载算法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