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芯片,可以下载程序,但是晶振不起振,匹配电容按照负载电容来的,求各位大神给解决思路,拜谢

楼主(2019-06-05):
最近画的STM32H743的板,程序可以通过JLINK下载成功,但是上电之后检测晶振:25MHz与32.768KHz的晶振,全都没有起振。32K晶振的匹配电容用6pf与12pf都测试过,25MHz的晶振匹配电容用15PF\22PF\27PF测试过,还是不起振;把晶振换了一遍,也还是没起振;现在实在没招了,已经两天了,还没解决。各位大神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来指点一下小弟,在下感激不尽,拜谢!!!

楼主:
有大手子给新人指点下吗?

网友A:
将你的25MHz晶振换成有源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25MHz晶振换成有源晶振试试。

大神,晶振不起振是不是只会是硬件电路的原因,和程序配置方面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晶振不起振是不是只会是硬件电路的原因,和程序配置方面无关?

对,晶振问题居多,另外你的RCC配置部分,发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晶振问题居多,另外你的RCC配置部分,发出来看下

这样配置的,plln=160;pllm=5;pllp=2;pllq=2,您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配置的,plln=160;pllm=5;pllp=2;pllq=2,您看下有没有问题

这部分没问题。

网友B:
参考电压是否正常,之前碰到参考电压不正常无法起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电压是否正常,之前碰到参考电压不正常无法起震。

电源芯片出来的电压与主控芯片周边的电压都测试过,都正常的。。。

网友:
硬件设计贴图出来最好

网友C:
手工焊接? 晶振的焊接温度不能高了。。。可能熔断内部的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焊接? 晶振的焊接温度不能高了。。。可能熔断内部的连线

因为是样板,所以手工焊接的。。。换一个晶振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样板,所以手工焊接的。。。换一个晶振试试吧

晶振没那么容易坏,32.768那个到是容易坏,但是也是温度很高,长时间才会坏,一般烙铁焊接不会坏。10楼都说了把你图贴出来,你这不贴个图出来,大家想帮你,你这是让大家猜谜语。F1, F4 。F7 到现在h7,都自己画过板子,而且都是手工焊接的。没见过晶振被焊坏的。只是一次在用热风枪拆芯片的时候,把32.768吹坏过(也就这一次)。楼主,您只把最小系统部分的贴出来就行。

网友:
用有源晶振测试,还没试过出问题的。如果有源晶振都不行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问题了

网友:
先使用内部晶振,写个程序简单测试下ARM能否工作。如果可以工作,说明电源等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再去找外部晶振问题。

网友(2020-11-03):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有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MCU有防潮问题,ST的MCU是MSL3的。理论上拿出包装只能7天,在潮湿的环境中焊接超时未烘烤的芯片很容易损坏MCU特别是震荡器部分。还有就是焊接时留下的脏东西会降低绝缘,MCU也可以配置振荡器放大的强度。

网友:
重点检查2个Vcap引脚的2个2.2UF电容是否焊对,或者容量是不是2.2UF。

网友:
外部晶振/PLLM不能大于2MHZ吧?2.先用内部晶振试一下确认能用不是其他原因,然后检查晶振电路附件是否焊接可靠,不行先不用锁相环,直接输入试一试,排除软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