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sdio的方案不能做实时存储,只能放弃吗?

楼主(2019-06-05):
这几天一致在调fatfs(R0.13c)+sdio,将stm32f4外接AD采集的数据实时存储到128G TF卡,用1bit和4bit,一次传输512,1024,2048自己都可以,但是4096都会卡住。另外总是有一定的概率出错,也看了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880&fromuid=58

用1bit+512字节,是不容易出错,但存储速度跟不上,采集的数据在FIFO里积累,最终也会完全混乱。不知道换arm9+linux,是不是才可以呢?行车记录仪啥的不都是实时存储数据的嘛

网友A:
使用RL-FlashFS即可,比较稳定。
没必要死磕Fat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L-FlashFS即可,比较稳定。
没必要死磕FatFS

好的,谢谢!,现在就来试试

网友B(2019-10-26):
RL-FlashFS有没有类似FatFs的f_sync函数呀,我没有发现
现在就是打开文件(追加模式),写数据,关闭文件这种流程,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记录数据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L-FlashFS有没有类似FatFs的f_sync函数呀,我没有发现
现在就是打开文件(追加模式),写数据,关闭文件 ...

flashfs那个是fflush,不过测试发现也不是立即写入的。新版的V6.X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fs那个是fflush,不过测试发现也不是立即写入的。新版的V6.X还没有测试过。

稍微试了下不管用,还以为它不是呢

网友C(2020-05-11):
楼主看过这个帖子了吗?
包括,另外注意此贴:

SDIO驱动SD卡的写多块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473&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过这个帖子了吗?
包括,另外注意此贴:

连续存储,跟这个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