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03CB的SRAM启动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9-06-06):
最近想研究下程序从SRAM启动的问题。
我是这样操作的:

1.在KEIL下,用ST-LINK将程序通过.ini文件加载到SRAM内仿真运行,程序可以运行,且正常。
2.断开ST-LINK,释放仿真后,此时程序仍是在SRAM内运行,一直用串口打印监测。
3.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将BOOT1=1,BOOT0=1后,手动复位RESET信号(对GND答非所问后,释放),监测中的打印没有输出了。
也不知道是产生了硬件故障还是程序出了什么错误了。
4.在BOOT1=1,BOOT0=1的启动设置时,通过KEIL下的仿真环境,使用KEIL里面的复位操作,程序进入NMI_Handler中断了

通过我上述的操作流程,能否让程序在SRAM内启动呢?

一直没太搞明白,程序从SRAM启动的应用环境是啥,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SRAM启动

网友A:
没法在SRAM里面启动,因为掉电后SRAM的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A:
适合用于类似这种方式

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29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用于类似这种方式

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

这个429的是说将程序通过APP跳转的方式旋转在SDRAM中运行吧?
但我想要的是,程序直接从MCU内部的SRAM启动运行。
就是通过配置BOOT0:1的管脚模式下实现的
好像与这个例程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在SRAM里面启动,因为掉电后SRAM的数据就丢失了。

这个有考虑的。
每次用KEIL仿真可以在SRAM内运行。
但我想的是,我并不是断电让MCU进行复位,而是通过拉低MCU的RESET管脚来进行复位的。
SRAM的内容并不会丢失哦,还是仿真是用ST-LINK下载进行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29的是说将程序通过APP跳转的方式旋转在SDRAM中运行吧?
但我想要的是,程序直接从MCU内部的SRAM启 ...

上电直接从SRAM启动做不到,因为SRAM掉电后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考虑的。
每次用KEIL仿真可以在SRAM内运行。
但我想的是,我并不是断电让MCU进行复位,而是通过 ...

明白了额,这种的,你多试试,我之前测试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额,这种的,你多试试,我之前测试没成功。

不行哦,一复位就进入到NMI中断里面了
我用NVIC_SysReset() 也试过,也是进入到NMI
那这个SRAM启动就是用来仿真用的?都没有啥实际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哦,一复位就进入到NMI中断里面了
我用NVIC_SysReset() 也试过,也是进入到NMI
那这个SRAM启动就是 ...

迄今没发现这种方式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