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弹窗问题

楼主(2019-06-06):
按下一个按钮,从flash中读取数据,此时弹出提示框“正在加载数据”,数据读取加载完了,提示框自动消失,请教这个效果该如何做?求助!求助!试过采用了 GUI_MessageBox会造成堵塞,而且提示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各位大牛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普通对话框就行,然后创建个emWin的定时器,定时一段时间,时间到后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对话框就行,然后创建个emWin的定时器,定时一段时间,时间到后删除。

采用创建定时器的方式,感觉不能做到数据加载完提示框就消失的效果,会有两个问题
1、定时时间长了,数据读取完了,提示框还在显示;
2、定时时间短了,数据还没有读取完,提示框就消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创建定时器的方式,感觉不能做到数据加载完提示框就消失的效果,会有两个问题
1、定时时间长了,数 ...

如果这种的话,创建emWin定时器轮询,而且还能做个简单的状态更新展示,读取完毕了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种的话,创建emWin定时器轮询,而且还能做个简单的状态更新展示,读取完毕了删除,

emWin定时器轮询是不是这个意思:比如创建一个10ms的定时器,10ms时间到了就判断一次数据是否加载完成?完成了就关闭定时器,没有完成就继续设置下个10ms定时器。

发现另外的一个问题,按下一个按钮进行加载数据,在按钮的 RELEASED 消息中调用加载数据函数,因为加载数据读flash需要时间,程序会短暂的卡死,此时在  RELEASED  消息中创建的对话框要等到退出了  RELEASED  消息之后才会创建对话框。大佬,对于这种现象该怎么解决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