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V5.46编译错误

楼主(2019-06-06):
库函数用的是KEIL的MDK-Middleware7.8.0下面的emWIN
工程包含GUI_X.C;GUIConf.c;LCDConf.c;GUI_CM3_L.lib和必要的.h文件
main函数里面只有LCD和触摸芯片的初始化函数。
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X_GetTaskId (referred from gui_task.o).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X_InitOS (referred from gui_task.o).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X_Lock (referred from gui_task.o).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X_Unlock (referred from gui_task.o).
我已经设置了多任务支持
#define GUI_OS                    (1)  // Compile with multitasking support
希望大大们帮帮我

网友A:
你添加的GUI_X文件有误,要添加带OS支持的文件,里面有这几个函数,你要加上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添加的GUI_X文件有误,要添加带OS支持的文件,里面有这几个函数,你要加上就不会报错了。

我添加的是GUI_X.c这个文件,文件夹内应该没有更像的GUI_X文件了
还是说MDK-Middleware7.8.0下面的库函数是针对OS系统的,里面是没有对应裸机的库函数喽的喽。
需要去官网下载STemWin那个库函数包,那个才是对应裸机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添加的是GUI_X.c这个文件,文件夹内应该没有更像的GUI_X文件了
还是说MDK-Middleware7.8.0下面的库函 ...

MDK里面的是必须要OS支持的,你要添加GUI_X_RTX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里面的是必须要OS支持的,你要添加GUI_X_RTX之类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