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os+emwin 解码 jpeg 貌似没有看到哪里打开需要读取的文件啊?

楼主(2019-06-07):
请教下,os+emwin 解码 jpeg 貌似没有看到哪里打开需要读取的文件啊?

/* 重定向JPEG绘制采用硬件JPEG */
        GUI_JPEG_SetpfDrawEx(JPEG_X_Draw);   这个函数里面貌似没有找到哪里可以打开需要读取的文件啊 ??

网友A:
检索函数就看到了。

JPEG_X_Dra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索函数就看到了。

JPEG_X_Draw

你好,我貌似只找到 获取数据的函数定义,但是没有找到获取数据函数的原型

typedef int GUI_GET_DATA_FUNC(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 U32 Off);

        /* 读取JPEG数据,并解码 */
        _Context.NumBytesInBuffer  = _Context.pfGetData(_Context.pVoid, (const U8 **)&ppData, LoadPicSize, 0);

GUI_GET_DATA_FUNC  or _Context.pfGetData   这个函数的原型貌似没有找到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貌似只找到 获取数据的函数定义,但是没有找到获取数据函数的原型

typedef int GUI_GET_DATA_FU ...

这些是封装起来的emWin 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封装起来的emWin API

原来如此,
如果我需要读取多个文件, 那他是如何知道我需要当前具体的需要读取函数啊 ??

这个问题貌似始终都没有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如果我需要读取多个文件, 那他是如何知道我需要当前具体的需要读取函数啊 ??

你调用JPEG的绘制函数时,已经给出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