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一下 emwin motion 这个功能出现动画跟不上案件的反应

楼主(2019-06-10):
请问一下,使用外部按键发送键值,然后调用
WM_MOTION_SetMovement(hWindowBar, GUI_COORD_X, 1000, 128);
                                        GUI_Delay(10);

这两句代码去实现控件的移动,但是出现的情况是按键连续按动过快的情况下动画效果就跟不上按键的速度了,在停止按键的时候还会在滑动 1s 左右

网友:
这个是我之前的总结,你参考下

用于emWin滑动的Motion功能简单总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14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