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已完成STM32F105 USB-IAP 版本升级,突破2GB限制

楼主(2019-06-10):
序言:十年前 USB-IAP是 F105/07比较闪亮的功能,官网也有 USB-IAP的例程。十年后的今天找这个很难找,因为USB-OTG功能发展迅速,其IAP功能也没必要做太多的动作和宣传。

最进一段时间,跟随V5的OTG介绍,第三次琢磨USB IAP,思路清晰了很多:对比发现以前官网例程用的OTG库是10年前的,efs是十几年前的。所以这个loader用在产品,终端用户升级服务一直有瓶颈(个别地区找不到小于2GB的U盘)
我的研究思路:找一个新一点的OTG浏览U盘图片的工程做模板,然后理解和分析自己需要的功能是两部分:1.USB主机功能,2.识别大容量U盘。 目的是突破之前产品识别不了大于2GB的瓶颈。

接着拆分研究,新的模板单独将OTG库 2.1继续升级到2.2 。实现USB识别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然后在对比升级FAT32的版本 R0.9升级到 R0.11 并且验证对bin文件的打开、读。
最后参考之前的升级程序,进行APP目标区域 擦page,写page。加上条件触发升级,否则直接跳转到APP运行。
F107识别大于2G的U盘 实现IAP loader的思路大致如上。

测试结果如图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网上很多资源都不维护 F1了,自己的产品用到,mark。

2019-06-15 将升级APP的功能进一步拓展,升级用户数据。
实现升级用户编辑的数据文件发现一个坑:
烧录循环         ”        for(program_counter = tmp_read_size;program_counter != 0;program_counter -= 4)
如果用户编辑的数据 不是4个字节对其,那么program_counter == 0;的条件会有问题。

我的解决方法在for循环烧写里面加了一个这样的粗暴判断:     if(program_counter < 4) break;
mark.

2019-06-24
升级新库后,量产前测试发现没接U盘,没有运行到   case HOST_DEV_DISCONNECTED : 这个条件,导致自定义的错误码显示不出来。
测试发现,按键触发OTG升级功能,当USB没有接上,停在了   case HOST_IDLE :这个条件,给使用者的提示 埋在这里是一个建议。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很多资源都不维护 F1了,自己的产品用到,mark。

没附件吗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t=2.2.0%B0%E6%B1%B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t=2.2.0%B0%E6%B1%B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t=2.2.0%B0%E6%B1%B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t=2.2.0%B0%E6%B1%BE
论坛这几篇文章你应该也看过。去年第一次看没看懂,今年年初提问题别人回答我思路也看不懂,最近第三次琢磨就理顺了。
刚好前段时间有人说新的IAP 100KB左右,然后在深刻一点点理解自己使用需求,发现F1 IAP用两个新库还可以实现29KB左右的loader。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平台?我的是F105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如果要琢磨裁剪,可以加Q 1084156885
今天把新loader 改装到另外一个彩屏的产品。
320*240相关的驱动+字库显示,升级菜单显示已经超了32KB,浓缩后loader占用的存储空间如图所示。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大神,膝盖接收~

楼主:
删减后的loader,踩了一个坑。刚开始以为MDK4编译的loader与MDK5编译的APP不兼容。经过分析定位是串口打印的兼容性问题,已解决。

当前发布使用的版本大小如图所示。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减后的loader,踩了一个坑。刚开始以为MDK4编译的loader与MDK5编译的APP不兼容。经过分析定位是串口打印 ...

请问打印的兼容性是怎么解决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打印的兼容性是怎么解决的的?

你的组合是怎样?问题现象是怎样?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今天把loader一点一滴导通到新产品,终于发现一个 bug的原因。
#define BUFFER_SIZE                      ((uint16_t)4*8192), 测试发现,把 * 8192去掉就可以全屏刷新页面了。
针对图片现象的bug,具体根据自己的需求平衡。
当前我的需求是在loader 夹带的出厂测试程序会有这种bug现象。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B(2019-11-13):
F105和F107是一样的吧,我F107随便 识别 32G,16G,8G只要是FAT文件系统就行, 大于2G不知道有这个问题,我也是用的老库

网友:
FATFS 0.10b, USBHOST 是V2.2,之前是用的V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05和F107是一样的吧,我F107随便 识别 32G,16G,8G只要是FAT文件系统就行, 大于2G不知道有这个问题,我 ...

之前用的是很早之前官网 USB_IAP的例程。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