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下LL库,发现API都是作为内联集中在头文件里面了,我说API都跑哪去了

楼主(2019-06-11):
以串口为例,就下面这几个函数,只有初始化和复位初始化。

专门的控制函数都在头文件里面,这个操作有溜

网友A:
最近在调stm32L051,使用1.11.2的HAL库,库中好多功能都不全啊,比如DMA设置传输完毕或者传输一半中断功能【用户可选】,读取dma传输了多少了等等功能都没有,我还得自己修改HAL库的底层代码,去掉默认的传输一半中断,编写DMA传输了多少个字节函数等等。。。

像这些函数F4的标准库中都有啊,用着很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调stm32L051,使用1.11.2的HAL库,库中好多功能都不全啊,比如DMA设置传输完毕或者传输一半中断功能 ...

LL_DMA_EnableIT_HT
LL_DMA_GetDataLeng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LL_DMA_EnableIT_HT
LL_DMA_GetDataLength

现在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下次再用LL库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