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CubeMX是不是不支持生成LL库的工程,发现LL库独立的小函数超级多,用起来还挺麻烦的

楼主(2019-06-11):
以串口为例,这么多API,真是颓,全部以内联函数的形式集成在了头文件里面

CubeMX貌似不支持LL库的选择

网友:
在这里选择

楼主:
,非常感谢告知。

网友:
有的外设是没有LL库的, 只能用HAL

网友:
还是喜欢用原来的标准库

网友:
支持 一直都在用LL库。LL库可以独立使用,HAL库不就是LL库的再包装吗····

网友:
LL库不完全独立,有一部分和HAL库混合

网友A:
硬汉大哥,请问实际开发中是用标准库还是HAL+LL库更加方便一些?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请问实际开发中是用标准库还是HAL+LL库更加方便一些?

建议使用HAL 吧,LL库过于分散独立,还需要自己去封装,如果功能很多,就需要很多时间去封装,换个芯片也不好去移植。

网友:
L4,从F0的SPL标准外设库移植过来,用了2017年以后不再更新的SPL2LL_Converter工具,还需要手动修改很多地方。
SPL转HAL没有直接转换工具,刚接触LL,觉得跟SPL相似度较高。

网友B:
兼容性和效率不可得兼。产品线太宽,要在一套框架内全部兼容,想想都知道HAL的效率多差。部分功能只能用HAL库,例程就能看出来。像STM32G4这种计算密集型,用于代替DSP的场合,HAL库显然是绊脚石。反观TI的DMC库,极致追求效率,代码兼容性和可读性稍差,但是在DSP场合效率决定成败,ST应该好好整理LL库,让它完全独立于HAL,而且功能完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兼容性和效率不可得兼。产品线太宽,要在一套框架内全部兼容,想想都知道HAL的效率多差。部分功能只能用HAL ...

可能mcu更讲究开发的效率和成本。 所以计算强度的方便不是最优先的。
似乎计算效率的话,用FPGA更好,可以并行计算。 DSP都是个折中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兼容性和效率不可得兼。产品线太宽,要在一套框架内全部兼容,想想都知道HAL的效率多差。部分功能只能用HAL ...

LL库已经很独立了,HAL库就是利用LL库实现功能。LL库独立开发项目,目前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mcu更讲究开发的效率和成本。 所以计算强度的方便不是最优先的。
似乎计算效率的话,用FPGA更好,可 ...

如果只是用于事务性逻辑处理,当然开发速度更重要。但如果认为FPGA能代替DSP,就错了。应该说各有存在价值。

网友D(2020-05-20):
请问楼主的内联函数列表是怎么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内联函数列表是怎么打开的

在.h文件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