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请问一下stm32H750VBT6有eth模块吗

楼主(2019-06-11):
看cube上是有,但是使能之后,按照f4的方法,以太网一点反应都没有。从示波器看,RX有信号,TX没有信号。
测量mco输出给lan8720的25M信号是有的,rmii的ref_clk的50M信号也是有的
phy使用的是lan8720,官方的phy使用的是LAN8742.导致初始化phy的时候死循环了,我将初始化phy的代码注释掉了。
又按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的提示进行了代码的修改。
然后就发现程序一直在
SCB_InvalidateDCache();
里面循环,出不来了。
请问一下各位大虾,这可能是啥情况?谢谢!

另外,eth设置里面有个warning
是说需要将ram地址设置来指向0x24000000
是不是说,将该页面下面3个地址,将头2个数字修改为0x24即可?
比如0x30040060修改为0x24040060

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ETH dma不能访问0x20000000,用0x24000000和0x30040060都可以的。不用改,我也是用的这个,应该是其他问题。cache如果有问题建议先全部关掉,调好了在开

网友B:
参考这个就行,用的H750

H7-TOOL 单片机程序备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30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H dma不能访问0x20000000,用0x24000000和0x30040060都可以的。不用改,我也是用的这个,应该是其他问题 ...

确实是cache的问题,因为cube里面不开启cache不能使用lwip,所以只能在代码里面关闭cache,然后就可以ping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就行,用的H750

H7-TOOL 单片机程序备份

使用这个程序,依然没法在我的板子上运行。
不过使用cube生成的代码,手动禁止cache后,可以正常ping了。
不过如果不禁止cache,
然后使用您提供的修改cache的方法修改后,依然不能正常运行。
目前还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程序,依然没法在我的板子上运行。
不过使用cube生成的代码,手动禁止cache后,可以正常ping了 ...

同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20-11-05):
引用 网友C:
同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STM32H750VBT6+LAN8720,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STM32H750VBT6+LAN8720,有没有解决办法?

先保证读ID没问题。然后就是硬件没问题,如果硬件没问题,怎么玩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