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组件版本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9-06-11):
我现在keil下面一共有3种RTX
1.D:\Keil_v5\ARM\RL\RTX和D:\Keil_v5\ARM\RV31\INC
2.D:\Keil_v5\ARM\PACK\ARM\CMSIS\5.4.0\CMSIS\RTOS\RTX
3.D:\Keil_v5\ARM\PACK\ARM\CMSIS\5.4.0\CMSIS\RTOS2\RTX

第三个也就是采用CMSIS-RTOS V2封装的RTX5。
我想问,第一种也就是硬汉教程里面讲解的RTX和第二个的RTX有什么差别?难道只是差了一个CMSIS-RTOS V1的封装吗?

楼主:
顺便补充一个问题,我用keilv5.25编译教程给的例程。出现了40个warning这个原因是因为keil的版本导致的吗?

网友:
你的MDK板子稍有点早,下载最新的5.26及其以上版本
1、这个选项已经没有了
2、这个是RTX4,用的CMSIS-RTOS V1封装层
3、这个是RTX5,用的CMSIS-RTOS V2封装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补充一个问题,我用keilv5.25编译教程给的例程。出现了40个warning这个原因是因为keil的版本导致的吗?

此贴即可:

V4,V5,V6开发的所有RTX例子都可以使用最新的MDK5.25进行编译测试了,仅需加一个命令去掉警告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8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即可:

V4,V5,V6开发的所有RTX例子都可以使用最新的MDK5.25进行编译测试了,仅需加一个命令去掉 ...

看到了您的回复,非常感谢~
我先准备把RTX4的教程看完再刚换版本。
我比较好奇“--diag_suppress 3731”这个命令是怎么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