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为何flm文件不能添加到keil下?

楼主(2019-06-12):
编译生成了一个flash烧写算法文件,拷贝到C:\Keil_v5\ARM\Flash目录下,但是在keil的添加flash算法时始终找不到这个自己添加的flm,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我还真没整过。

MDK5不同系列芯片,打开那个option的时候识别出来的算法是有区别的,应该是仅添加了这个芯片支持的算法,不像MDK4,添加的时候都进来了。

你看看是不是文件命名有要求,比如前缀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没整过。

MDK5不同系列芯片,打开那个option的时候识别出来的算法是有区别的,应该是仅添加了 ...

网上也没找到相关说明,只好暂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也没找到相关说明,只好暂停了

貌似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文件开头部分应该有个描述符信息的,你生成的算法文件,这部分估计不对。

MDK安装目录有现成的算法生成例子,你跟他们的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文件开头部分应该有个描述符信息的,你生成的算法文件,这部分估计不对。

MD ...

我就是用模板生成的,这部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模板生成的,这部分没问题

使用坛友的测试下,基本可以锁定你的问题了

适用于STM32H750的QSPI Flash下载算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74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