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FSC_STOSV4.9.8源码分享

楼主(2019-06-13):
支持Cortex-M内核的芯片,如STM32L0xx,STM32L1xx,STM32F0xx,STM32F1xx,STM32F4xx等,可以选择将纯内核加入到你的裸机工程中,也可以使用移植好的例程工程作为基本工程。V4.9.5压缩包内含stm32f0/1/4的例程工程,V4.9.8压缩包内无例程,关于升级内核内部有说明。分享源码仅出于学习交流目的,请勿用于其他用途。这里还提供了一个超极精简的OS工程,对写OS感兴趣的朋友可能有所帮助。
FSC_STOS系统状态信息输出如下,让用户随时了解任务运行信息。

带移植好的参考工程

动手写OS基本工程(新)-基于Cortex-M内核.zip

网友:
赞一个。这个带有shell?

网友:
非常不错的OS,我之前下载看过,经常的精简。只是没仔细研究

网友(2019-07-15):
看起来不错,希望能出个IAR版本的

网友A:
一个任务2次执行间隔误差太大,不知咋回事。还是迷信硬汉,硬汉啥时候写一个简易的系统?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A:
一个任务2次执行间隔误差太大,不知咋回事。还是迷信硬汉,硬汉啥时候写一个简易的系统?

任务延时函数不是准确的延时函数,就拿你这个截图来说,任务1延时1000,任务2延时2000,任务4延时4000,当任务2的2000延时到时,其实任务1刚好第二次延时也同时到,这时系统就要作优先级判断,让优先级高的任务先运行,这样就导致同时延时到的任务被延后运行,所以才导致你说的不准确,同样,1000和2000和4000都是有冲突的(整数倍,同时到达),所以这个延后会被系统调整错开,直到达到一个稳定错开值,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系统本身的调度也占用时间,所有OS中,在调度中是不可能做到精确任务延时,需要精确延时只能锁定任务切换,调用delay_ms或delay_us来精确延时,当然,这个只是相对精确,如果需要更精确,请使用硬件定时器中断来定时。

网友:
准备要楼主的代码来做一个项目,希望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任务2次执行间隔误差太大,不知咋回事。还是迷信硬汉,硬汉啥时候写一个简易的系统?

这么说,还是freertos和ucos等大rtos比较可靠嘛

网友(2022-05-19):
F0的使用HAL库和标准库两种方式,移植都不行啊。每次都是有点出入。好像你最新版的和移植说明不一样